西门子S5CPU

楼主(2008-11-02):
请教各位老师,有知道西门子S5 115U 943B CPU 重新启动的操作方法,请告诉我。先谢谢了。急等着!

网友A:
有两种方法:一用编程器,打开用S5编程软件,在PLC/START PLC即可;第二种是手动,首先将方式开关拔到RUN处,再将选择开关往上拔一下即可(注:不能往返拔,即上下拔动,如果上下拔动两次,则PLC里的程序会清除掉。切记)

网友A:
一定要在线方式用S5编程软件,在PLC/START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