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8-11-02):
请问FXIN-24MR 的PLC 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线,能具体说一下该型号的PLC的编程口是232还是422还是其它什么什么??
先谢谢各位!!
要做就做工控人

网友A:
最普通的为SC-09
USB-SC-09
编程口为RS422

网友B:
最普通的为SC-09
编程口为RS422
zhou-jinsou

网友C:
不会,不懂

网友D:
买条SC-09 20元左右...就可以了.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