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难到我了??

楼主(2008-11-02):
我面式时考试题目如下:当1水泵工作到上水位满后,当水池低水位时另2号工作,当2水泵工作到上水位满后,1号再工作这样交替工作,要示有低压报警和复位(请用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A:
试用一下液位器配合继电器控制。
下载积分:+2(吴zhiqiang)

网友B:
自保有难度还是?

网友C:
是彻换有问题吗?
下载积分:+2(wzqzj) 热心助人!

网友D:
参考一下,带故障互投,每次轮换,用浮球液位开关的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E:
我不知道你是在讲那个问题··
液位开关再加继电器好像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F:
这种情况你可用一种叫“交替继电器”来控制。有的也叫“旋转继电器”如没你所说的继电器,你就要用中间继电器实现这个交替动做了,会复杂很多。

楼主:
用几个液位开关??
不知道在转换的过程呀??

网友G:
利用单按钮启动停止电路改动一下试试,可以的。

网友H:
同意利用单按钮启动停止电路改动一下试试,可以的。

网友I:
这个不难啊,只要搞过工厂电气维护的都该会搞的啊,不算难

网友G:
试试这个电路,我刚设计的,没试过,应该可以。k1是液位开关。

网友G:
在发一次,km1.km2分别是泵1。泵2

楼主:
TO:谢荣鑫:
非常感谢你

楼主:
TO:谢荣鑫:
今天我试了一下不能使用,不能转换呀,M1转M2,M2转M1

网友J:
很简单的 那两个液位开关做一个简单的控制就行。看看点电力拖动有例题的。

网友K:
这个也叫难题,象棋下过吗?

网友L: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试试用液位继电器。

网友L:
如果用PLC就可以容易多了。

楼主:
用两个液位继电器的话,当然可以,把两个E1E2E3,放置不同位置就行了呀

楼主:
动嘴皮子谁都会呀!!

网友G:
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应该可以的。联系我qq974511008

网友M: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

网友N:
呵呵呵。。我的电脑因为网卡的驱动原因,有几天没连接网站,今天一看,发现1楼的和3楼的互相在。。。。。。。。哈哈哈。

网友O:
可以学习当中

网友P:
加两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Q:
有意思试试看。

网友R(2008-12-24):
你是学生吧?这是很简单的,好好看书,这跟你接触面少有关

楼主:
是呀,你发过上来看看!

网友S(2009-02-11):
同意二楼的

网友T:
小问题,多多动手就会了。

网友U:
挺简单呀!
,简单的起停电路改一下就行!

QQ:1792595232

网友V:
用2个浮球液位开关分别控制1,2号泵,控制线路各自互锁.

楼主:
这个问题去年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回答!

网友W:
用一下液位器配合继电器控制应该就可以搞顶

网友X:
不是很难啊

网友Y:
你说的是不是两台泵蒲交替运行,而交替是靠液位来实现的,用交替继电器肯定可以,

网友Z(2009-04-18):
应该可以用继电器做

网友AA:
这个,基本!!!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B:
谢荣鑫的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