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台湾有几个品牌的PLC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编程呀?

楼主(2008-11-02):
我知道的有士林 永宏也行,大家了解的呢?说说看

网友A:
士林 永宏有自己的编程软件,编程方式和三菱类似,但不能直接用三菱软件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倒是台湾的力扬的PLC,是直接用三菱的FX系列的Fxgpwin软件来编写程序的。

网友C:
兄弟们都很有才学嘛,我只是知道士林完全可以用三菱的软件和编程电缆直接通讯编程,至于永宏的人家有自己的一套!!!!!!只是永宏的plc据说输出点很容易被烧掉!!!!!!!!!

网友D:
力杨的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编程,我用过,可以使用!!

网友E(2009-06-17):
我知道有个台达的 是完全仿三菱的 但是也不能用三菱的软件进行编程啊 一个品牌有自己的一个软件进行编程 只不过是软件使用的方法是不是很相似或是一样的

网友F:
我接触的士林完全可以用三菱的

网友G:
士林的可以完全用三荾的軟體來撰寫。
士林AX系列與三荾FX系列是一樣的,只差在一個是台灣組裝一個是日本組裝。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H(2010-05-12):
士林完全可以用三菱的

网友I(2011-06-07):
我现在用力扬的EX1N14MT的选择三菱的哪个机型啊?

网友J:
士林的可以

网友K:
士林的可以用三菱的软件直接编写。本人一直在用啊。
永宏的???????

在东莞市

网友L:
士林的完全可以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M:
台湾力扬PLC可以直接用三菱软件,通讯线不能用三菱的,力扬的BLK密码锁,好厉害。在第64步将指令放在那,根本不用给程序加密,至今我找不到如何破解

网友N:
士林的可以呀。永红的听说也可以,但没试过。

网友O:
士林的可以完全用三荾的軟體來撰寫。
士林AX系列與三荾FX系列是一樣的,只差在一個是台灣組裝一個是日本組裝。

网友P:
这样好,懂得三菱,起码也会了,士林、台达等一些PLC。

网友Q:
引用楼主obzhong于2008-11-02 10:20发表的 台湾有几个品牌的PLC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编程呀? :
我知道的有士林 永宏也行,大家了解的呢?说说看
永宏的行吗?????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