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哥指点

楼主(2008-11-02):
我在装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7.16 英文版,,,,的时侯.在输序列号完成的时就不能进行下一步安装了..我以前安装有GX Developer 7.08,,,的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恳请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B:
安装GX Developer 8试试。

网友C:
有中文8.0的,楼主怎么非要用英文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7.16 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D:
请教一下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7.16 英文版相对以前6.0的有什么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