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触点防烧坏加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2008-11-05):
用24V直流输出模块控制感性负载时由于有反向过电流造成输出触点烧坏,想在输出并一个二极管,请教各位选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比较好?
in1004
1N4007
1n4007好些。
现在不是都有继电器带浪涌抑制的吗?用这种继电器就可以了.至于用什么二极管,都可以吧,它只是作为释放反向电压而已.没什么讲究吧
IN4007
IN4007或 24V 用in4001就行。
IN4007或 24V 用in4001就行。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A:
线圈电流在20mA或更高时,我都用IN4007,如果阀特小的话,就用4001或4002不定,我遇到过不止一次,发现台湾来的旧机台上出现过4001击穿的现象(也就是五年左右的工龄机)
---------------值得大家探讨

网友B:
1n4007好用

网友C:
用 1N5408 几乎不会坏

网友D(2008-12-25):
我有10年家电维修经验。1N4007比1N4OO1耐压高。1N5408耐压。电流都比1N4007大

网友E:
圣诞节都快乐

网友F:
学习了,我用IN4001曾被击穿一次

网友G:
六楼说得用道理,用In4007

网友H:
1N4007是比较常用的二极管

网友I(2009-02-11):
IN4007,这个用的最多。

网友J:
   这个是很重要,上次调试就需要的!击穿继电器。。。

网友K:
直接用4007,又不贵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用 1N5408 几乎不会坏

这个好占.

网友M:
老板小气,我的都不用二极管,烧一个就申请买新的。

网友N(2009-04-18):
耐压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