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PLC通讯时指定COM端不能使用???

楼主(2008-11-05):
三菱编程软件通讯过程中 出现指定的COM端不能使用 我是用USB转的 1到9的COM端都试了
请各位大虾快点解决 我那机器程序还得改呢 都做不了板子了

网友A:
USB转COM端口损坏可能性比较大,建议更换pcmcia to rs232的卡

网友B:
换用质量好点的线。我用的是下面的几种,都很好用。可以连接三菱的PLC,触摸屏,OMRON的PLC--C200HE,CQM1H,CJ1M,CPM1A等系列。SIEMENS的S7-200.300.400等系列。

网友C:
换转换器吧

楼主:
呵呵 谢了 各位i 弄好了
那个COM端的 驱动掉了 重新装下就好了

网友D:
设定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设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