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安装GX DEVELOPER 852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各位老师:
你们好。我安装GX DEVELOPER 852后,运行原有的工程,却出现了不成功的问题,
提示如下:
COM(Compenent Object Model )Error <Com:15010801>
原有的工程(梯形图)打不开了。
同样的软件安装在别的计算机上却能很好的运行,而我这台是联想家悦机器就不能通过。
如果安装GX DEVELOPER 7 就能正常运行。
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请各位老师能给予帮助!
这个GX DEVELOPER 852在相同的winxp系统下,
有的计算机就能正常工作;有的却不能,却出现上
述的提示。
望能给予帮助!

网友A:
是你的操作系统的原因。最好换用XP2专业版的操作系统,特别要注意,不要用精简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操作系统的原因。最好换用XP2专业版的操作系统,特别要注意,不要用精简版的。
同意楼上的 而且最好不要用GHOST版本的 用安装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