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2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新安装了gt2-2.82版后,打不开gt1150的程序画面。请教各位高手,有办法吗?

网友A:
可能你这个型号软件内没有,只能试试导入或者用中文软件改变型号!

楼主:
型号是有的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

楼主:
贴错图了。

网友B:
你的GOT型号应是:GT1150-QBBD-C
英文版不支持的.只能用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