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USB转232的线在台式电脑能用,在笔记本电脑上不能用,那位师傅帮帮我啊

楼主(2008-11-05):
欧姆龙USB转23 2的线在台式电脑能用,在笔记本电脑上不能用,那位师傅帮帮我啊

网友A:
是否是端口的设置问题,例如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波特率,奇偶校验等,还有COM的端口号的设置等。而且前提是硬件的驱动要正确。

网友B:
支持1樓的說法!檢查驅動是否正確安裝

网友C:
com设置看看啊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D:
是不是驱动装得不对?

网友E:
台式电脑能用,在笔记本电脑上也能用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F:
可能是电缆有问题,我以前也是的,232在台视机能用,在笔记本不能用,你是什么型号PLC?是欧姆龙的吗?

网友G:
我的也是在台式电脑能用,在笔记本电脑上不能用。什么度设置好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自动找到型号后死机,
第二台笔记本电脑自动找到型号后马上进入编辑界面,但是没有上传程式,试过几次都是这样。有解决的方法吗?
PLC是 CP1H

网友H: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去搜下最新的驱动.我还找到个很好用的转接线,网址:
http://szhightek.com
,上面有介绍.
Hightek HU-01 USB2.0-RS232 Cable 工业级用户首选

网友I:
很有道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com设置看看啊
这个有道理

网友K:
找个好的驱动,设置一下com口

网友L:
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M(2008-12-05):
我们一般装USB转232驱动时默认端口为COM3或COM4,只要将默认端口在硬件管理器中该为COM1口就解决了,我的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N:
CP1H?我也正用啊,直接用USB电缆就行了。

网友O:
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P:
应该还是看下COM口是否安装成功派到哪个口,必要时先删除以前装的COM驱动,选择好OCM口后应该可以的。

网友Q:
安装好驱动之后,自动在线看看

网友R:
波特率调低点试试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我们一般装USB转232驱动时默认端口为COM3或COM4,只要将默认端口在硬件管理器中该为COM1口就解决了,我的就是这么解决的。
有时自己编程的程序是默认COM1的,你改为COM3或COM4。我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T:
应该是驱动没装正确了,我以前也碰到过的,驱动装对 端口 通讯参数设对就好了

网友U(2009-01-08):
檢查驅動是否正確安裝

网友V(2009-02-09):
应该是驱动的事

网友W:
z主要还是看驱动

网友X: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Y:
主要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Z:
只要是硬件驱动和COM口的设置问题又或者是电脑主板不支持,俺也遇到!

网友AA:
最好不要用USB转232,我有几个朋友都说不好用,而且不稳定。用那种老式的卡式转232的很好用,而且不贵几十块就搞定了。好用

网友AB(2009-03-11):
应是驱动的原因,我现在也在用

网友AC(2009-04-16):
你可也在笔记本装一块pcmcia的串口卡看看,看看你笔记本会不会支持pcmcia

网友AD:
我的通讯电缆在台式机上可以用,在笔记本上不能用,换了1根通讯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AE(2009-06-24):
1,转换线的问题
2,USB接口问题

网友AF:
要买好点的线才能用啊
我买的60元的很好用

网友AG:
COM的端口号的设置。要装驱动

网友AH(2009-08-19):
您应该注意,现在世面上的USB-232多信号不全,即接口虽为9针但内部接线不是,应该用全信号的USB-232转换器才好用.

网友AI:
绝对是设置问题!! 本人也有一个欧姆龙USB转232, 用在笔记本上已经一年多了

网友AJ:
兄弟,我也碰到过你所说的问题,是CPU的型号选错了,从新选择型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