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2008-11-05):
描述: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哪位老大有这种变频器的使用手册,或者设置软件。

网友A:
台湾利佳变频器,原汁原味的套用安川的,可以直接看安川的手册。
当然,百度中也可以找到好多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这台变频器这段时间在运行时经常突然停止不工作,但是又没有报警,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