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现有一个200的项目,要求现场使用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显示和控制,远程也可以用计算机监控,两外还要与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

暂时的方案如下:
选择224XP的CPU;
其中一个通讯口与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计算机组成多主站的PPI协议的网络
另一个通讯口作为Modbus主站,与变频器通讯。

    不知道与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计算机组成多主站的PPI协议的网络是否可行,我查看了一下,说是PPI电缆要求支持多主站的,光这一点就行了吗?还需要其他注意事项吗?

网友A:
远程的话建议使用EM277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要是这样的话,就变成:
       PLC1( PG01) ------------ 连接 --------- 触摸屏       PLC1(PG02) ------------  连接 ---------  变频器       PLC1(E227)--------------------------------计算机 (需要配置5611)(MPI或DP)
现在有一个不态好解决的问题:         该系统还有一个PLC2,PLC1要从2上取数据.          原想是  计算机  ----   触摸屏  ----- PLC1 ------ PLC2组成PPI多主站使用,但没有用过,不知通讯效果怎样? 对计算机通讯口有何要求,考虑到组态软件不一定支持PPI多主站通讯方式,打算采用PC Access作为通讯组件,通过OPC与组态软件连接

    或则是                      计算机  ----   触摸屏  ----- PLC1 组成PPI多主站使用;                     PLC1   -----PLC2------  变频器组成Modbus网络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