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FX1S问题

楼主(2008-11-05):
怎么我用FX1S经常烧电源模块啊,有没什么好办法解决?要不总是用老大教的办法处理,有8台了,头大

网友A:
你的負載是怎樣接的?

网友B:
负载是什么?我用外加电源块24V直接供,

网友C:
首先你的电压多少?是否稳定啊?
2.你所说的电源模块是是外接的?还是PLC自带的?
3.所带的负载有多少?
那些都要说清楚.

网友D:
根据情况添加隔离变压器或供电电源

网友E:
楼主能否说得清楚点,如果找不到问题的症状,谁也无法帮你.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楼主:
Y输出端我直接接接触器线圈啊,用段时间电源灯就不亮了,有一个调试正常后拉到现场才几个钟头就烧了

网友F(2011-05-14):
从y输出口接个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