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

楼主(2008-11-05):
PLC一个输出点能并联两个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A:
自已可以算算看的,只要这两个中继通过的电流次要大于PLC输出点的安全通过电流(晶体管输出时y0,Y1是0.3A , 其它是0.5A每点) 就行,不过不要忘了,如果是直流电源时要在中继的线圈上反接一个二极管,如果是交流(一般不会是交流的)时要并联RC电路
GOOD LUCK

GOOD LUCK

网友B:
同意1楼,只要不超过输出点的额定容量就应该没有问题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用一个输出点驱动一个小继电器,然后用小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驱动其他继电器,是不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