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怎么从网上下载的程序示例打不开啊,显示的又有文件存在啊

网友A:
1,如果下到.PHP,那就是下错了,不要用下载工具
2,如果下到的是RAR文件,一般是对的,解压后使用相对应的软件打开 不同厂家的PLC用不同的软件

网友B:
引用楼主suhe888于2008-11-05 16:32发表的 这是为什么呀 :
   怎么从网上下载的程序示例打不开啊,显示的又有文件存在啊

1.可能重複下載了
2.就是下載的文件後綴名為.php,在保存是修改文件名,下載完成後,修改文件後綴名為.rar就好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很大的可能是用下载工具下的··
迅雷不能用···
直接下就可以了···
我以前也是这杨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下载工具出错了!!

网友E:
对啊  是这样的啊

楼主:
谢谢指导.我再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