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的程序也是GX编程软件编的吗

楼主(2008-11-05):
FX2N-2DA的程序也是GX编程软件编的吗

网友A:
当然了 看看这个程序 里面就是fx2n-2da的程序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

网友B:
三菱所有的PLC与部分数控都可以采用GX来编程的。
FX系列的DA模块没有Q系列的DA智能软件包,这就需要通过编程的形式让PLC的CPU与DA模块先通信,在采用To指令把模拟量通过DA模块输出

网友C:
都是用三菱软件编写的,不光是GX编程软件编,其它也可以,只是要用特殊模块指“TO”进行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