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数控机床上用于位置检测的光删或编码器,他们输出的信号是PLC处理的吗??请高手讲解下通过PLC的什么功能才处理的?希望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光栅我不懂
编码器的信号可以用PLC来处理,若编码器的输出频率不是很高,可以直接接在普通PLC的输入端口,三菱的是接在X0~X7可以了。通过计数指令来采集编码器信息

网友B:
光栅我也不懂,编码器的信号可以用PLC的高速计数指令来处理,可以计长或测速。

楼主:
能不能再说详细些,比如接入PLC后,作哪些处理,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的麻烦说下,等待高手

楼主:
继续等待回复

楼主:
顶起来,希望GS看到

楼主:
继续顶起来

网友C:
位置尺应该是输出信号给PLC 的A/D 模块,

网友D(2009-01-17):
光栅尺和编码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检测反馈元件,
光栅尺的工作原理
光栅尺是通过摩尔条纹原理,通过光电转换,以数字方式表示线性位移量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
GBC系列光栅尺是由读数头、主尺和接口组成。玻璃光栅上均匀地刻有透光和小透光的线条,栅线为50线对/mm,其光栅栅距为0.02mm,采用四细分后便可得到分辩率为5μm的计数脉冲。一般情况卜,线条数按所测精度刻制,为了判别出运动方向,线条被刻成相位上相差90°的两路。当读数头运动时,接口电路的光电接收器分别产生A相和B相两路相位相差90°的脉冲波.输出信号再经过数显系统细分处理,分辨率是光栅周期除以信号细分数,经过电子信号细分处理分辨率可为5um或1um ,,,如果输出的是脉冲信号可以直接接到带脉冲信号输入口的PLC上....否则需要通过元件转换..

网友E:
光栅与编码器的最大区别,是位移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