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威纶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08-11-05):
请教各位高手。三菱PLC与威纶屏如何编程通讯。我是新手。还请高手指教。
相信自我!

网友A:
威纶触摸屏设置的地址代码与PLC的地址代码一直就可以,不用编程,不知搂主遇到了什么问题?

楼主:
我不知道屏里怎么编程与PLC通信.我的PLC是三菱FX1S的,,里面没有这个型号的呀.请教您一下谢谢!1!!
相信自我!

楼主:
还有就是如何编多个页面.页面与页面之间怎样切换.多谢指教
相信自我!

网友B:
?好象没有听说过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怎么编程,但是知道在EVEIWE的FX1S没有驱动,可以设置为FX2N

网友D:
威纶与三菱的通迅设置:选择编辑-系统参数-PLC类型中选MITSUBISHI FX0N/FX2就可以了.地址范围威纶的官方网站上下载中心都有,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
相信自我!

网友E(2009-02-23):
在系统参数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使用时不用编程,联接正常就可以使用

网友F:
要想编缉好画面可以参照下载说明书

网友F:
我想请教人机和威伦触摸屏下载线通用吗

网友G:
说的对!谢谢啦!

网友H:
选择编辑-系统参数-PLC类型中选MITSUBISHI FX0N/FX2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