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05):
梯形图中有黄条的是什么意思?加密还是错误的程序?怎么才能看到他的程序

网友A:
以我的看法你可能用的语句转过来的梯形图,你的语句错误了!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B:
应该是9015这条梯形图错误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同意上面的

网友D:
把9015那一行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E:
建议不要直接删
黄条里有90多步,可能是太长了无法显示,
如果PLC不报错,应该能正常工作

网友F:
程序步过长,无法正常显示,在软件里面修改显示项中的触点数设置,将触点数改为11点,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f2392694)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后台禁止) 鼓励一下!

楼主:
呵呵,是7楼的正确,把它改成11点就能显示,谢谢了

网友G:
我也来学习下~~~暂时还没遇到这问题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是7楼的正确,把它改成11点就能显示,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