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单按钮起停

楼主(2008-11-05):
有几个工控论坛上说用一个按钮随便你用几个继电器组成一个单按钮起停的题目。本人看到后做了一个图。用了三个继电器。

网友A:
研究原理可以,但不能用于设备上,因为不是百分百可靠!亲自做一个实验一下就明白

网友B:
那按钮一松接触器不是就没电了吗?

网友C:
假如有人按钮一直压住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D:
设计的目的是什么?J2根本没的用。C是动了就不会停。搞不懂的设计。
下载积分:+2(吴zhiqiang)

网友E: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F:
上面的设计是可以用的,按一次启动,再按一次停止

网友E:
楼上的线路不能用

网友G:
楼主的可以用

网友H:
一个继电器和座要多少钱?一个按钮涅?意义不大

网友H:
长按就冲突

网友I:
不可用的线路不用发OK

网友J:
电路可以走得通、无实际用处,不合算。

网友K:
楼主的帖,说是一个按钮让几个继电器同时启动或停止吗?看了楼主的设计试验一下,感觉有点不对,楼主在研究下看看。
好好学习

网友L:
11楼的图可以用。

网友M:
楼上的线路做个闪灯线路还可以!!!

网友N:
不错不错都是高人啊

网友O:
8楼的电路不是有问题啊 答不到那要求的

网友P:
我曾在两个厂里面试时都考过这个题目,楼主 这个图是可行的

网友Q:
楼主的电路是可以用的,实际中虽然不常用,这种思路比较好,支持。

网友R:
行不通的,要是一直按住就不行了.
互相学习

网友S:
一个继电器都可以,按钮有自动复位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动作不可靠,会出现竞争,时吸时断,plc就不同了,一个功能指令ALT就搞定了,再说了做这个有用吗?,浪费两个继电器可以买好几个按钮了

老兄,我不认同你这种说法了,我认为这是在动脑筋思考问题,有利于、也能提高大家今后的设计和控制思维,不存在有别的因素。
  • 下载积分:+1(wsir123) 有道理。
  •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V:
    可以学习当中

网友W:
    下图比较好

网友X:
    许多人眼光狭隘,思问题的方法才是最重要。

网友Y:
    8楼的不能用,楼主的可以.但故障率要考虑一下
    wuqiabin

网友Z:
    在实制运用中不是很可靠。

网友AA:
    不是很明白,学习中

网友AB:
    楼主的行,8楼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