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变频器 与plc或变频器与触摸屏的通信电缆

楼主(2008-11-05):
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变频器 与plc或变频器与触摸屏的通信电缆

网友A:
因为这个通信电缆十分的简单,照着变频器操作手册做就是了~~
还有就是这个通信电缆十分的复杂,自己做不了,只能买现成的。

网友B(2009-02-16):
不明白,有点乱。“十分简单十分复杂”

网友C(2009-04-26):
就是几根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