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5):
仿真软件和编程软件有何区别

网友A:
你在论坛恐怕也不止一次问这个问题了~~~

通俗的讲,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编程软件是老板,仿真软件是你,你的老板告诉你该怎么做,你照着执行。

编程软件编制程序,仿真软件执行程序,你明白了吗?如果还不明白,真的不适合搞编程这块工作了。

楼主:
我还是第一次在论坛上问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B:
你做好的程序可以用来在仿真软件上运行---在没有PLC实物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