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4MR如何设置通信

楼主(2008-11-06):
点击PLC写入显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注:我的串行端口在COM4 波特率9.6KBPS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用RS422/RS232转换器啊?
FX1S自带的接口是RS422.

网友B:
传输线用错了吧,FX1S是422口的,电脑是RS-232口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该不是数据线的驱动不合适吧?
还有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