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做一个时间控制自动进入操作页面的程序?(已结)

楼主(2008-11-06):
我用威纶506的触摸屏,想要在上电开机后进入欢迎页面,之后十秒(可设定)自动进入操作页面,该如何做阿?

网友A:
利用PLC里面的时间来做.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版主和楼上的朋友说得对,我也帮你做了一个程序,请楼主参考一下,时间仓促,不足之处请楼主见谅,不是用版主的方法实现的。以前做的不太完善,现在我把它完善了一下,初学者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好用要记得回帖呀。
下载积分:+5(王锐)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好的,就用三楼友友的这个,谢过了啦!

网友D:
纯属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E:
我模拟过,怎么不行呢,它会跳到哪个画面啊,不动的,但听到有计时到的声音

网友F:
太多东西要学了,

网友G(2008-12-14):


网友H:
学无止境啊!谢啦!

网友I(2009-01-30):
用PLC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J:
看来学习才是王道啊

网友K:
就用PLC里面的时间来做,可以的我做过,而切可以做屏保

网友L:
好像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好像不行
这位朋友,哪里不行?请指正,谢谢。

网友M:
plc指令可
宏指令也可

网友N:
靠!单单用屏就可以做,还搞那么麻烦!

网友O(2010-01-13):
很好!我试过可以!学习了!谢谢!

网友P:
请30楼和31楼给个正解!
我觉得宏好,可惜不会,学习中!

网友Q:
利用PLC里面的时间来做
QQ:532904130

网友R:
kan kan a a

网友S:
我觉得还是在PLC里面做比较的好。
下载积分:+2(飞星)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S:
这样便于控制,而且修改起来也比较的容易。
下载积分:+2(飞星)
下载积分:+2(shag)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T(2010-03-04):
三菱的我会弄。 用plc的一个地址来切换触摸屏的画面,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U(2010-05-08):
这要看你是用的什么PLC了 可以设置一个寄存器来跳转画面 寄存器的数据是几的话就可以跳转到那个画面 用一个延时 在将你操作画面的页数 传送到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