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8-11-06):
请问下各位师傅!
为什么维纶触摸屏没有系统寄存器!系统寄存器是在哪设定呀,
假如我要利用PLC调用触摸屏画面,是不是传到D0里面呢

网友A:
在左边菜单有个PLC设置,在里面有一栏是切换屏画面,你只要把想应的地址设置成你想要的即可.如你想用D0来切换设为D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