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版主及各位高手;
我是本站下载的wincc fiexible 2007,软件以安装好了,第一次使用项目向导创建一个新项目时,都是按下一步完成的,第二次使用时,再用项目向导创建一个新项目时,出现还没有用于此语言的模版数据库,请首先使用创建一个空项目,当创建一个空项目时,出现could not find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application data\simens ag\simatic wincc fiexible 2007\caches\1.2.00-155.1\read\template-zh-ch-tmp"的提示,这是什么原因?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你可能是软件没装好,或是少装了其中的软件,建议你卸掉重装。

网友B:
先给系统查下毒,确认不是病毒的原因再修复。修复不行,重新安装。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安装软件时要不要关闭杀毒软件?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