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楼主(2008-11-06):
现在我用威伦的人机界面,现在想把CAD图加载到人机界面的图库中,将如何进行!谢谢指导!

网友A:
用ACDSEE截屏然后另存为BMP格式的图片,其他的不用教了吧?

网友B:
三菱的可以用CAD将图存为DXF格式(R14版本或R12版本的)
用GT2可以导入.

网友C:
先把CAD转换成图片格式 再把图改成16位图 就可以加载到里面了

楼主:
我问的是威伦的触摸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