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教三菱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8-11-06):
请教一个关于三菱编程GX DEVELOPER8.52安装中遇到的问题,下载解压后提示! 无法执行“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9.081\GX DEVELOPER 852\GX Developer 8.52 中文\EnvMEL\SETUP.EXE”
是何原因呢,能帮助解决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將壓縮檔解壓後,運行EnvMEL\SETUP.EXE

楼主:
不行的,就是解压后,运行EnvMEL\SETUP.EXE时出错的

网友B:
我也与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C:
重新下载,是安装软件的问题。或者是用专门的下载软件下载的原因,下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换一种下载方式看看。很多网站是只支持IE的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就是解压后,运行EnvMELSETUP.EXE时出错的
你直接将档案解压到桌面上试试?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在本站下载的软件。安装好以后不能新建工程,

网友E:
安装好以后不能新建工程

楼主:
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就是解压后,运行EnvMELSETUP.EXE时出错的
删除重装就没事了,我也遇到过。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