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版主和各位坛友:主控指令在软件中的画法

楼主(2008-11-06):
请教主控指令在GX Developer软件中和在swopc-FXGP/WIN-C软件中是怎样画的,而不至于软件报错和无法转换,能提供图示和手册更好。

网友A:
输入后点转换就会出现

网友B:
给你一例子
LD X000
MC N0 M0
LD X001
OR Y000
OUT Y000
MCR N0
LD X2
OUT Y001
END

楼主:
以上坛友说的是ST中实现,我问的是在梯形图中怎么画。

网友C:
你把二楼朋友指令输进去后,在梯形图中会自动转换

网友D:
不需要划的,写入后按F4就会出现的

网友E(2009-03-17):
我试过很多次,转换后显示不出来

网友F:
当输入指令后没转换前在左能流线上看不到M***触点,在程序转换后就出现了,主控触点。
你说的是不要转换地直接画上去吗?

网友G:
swopc-FXGP/WIN-C:直接转换 后 效果

网友G:
GX Developer: 在 写入 模式 编程 效果

网友G:
要切换到 读出 模式 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