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MOTION

楼主(2008-11-06):
最近接触到MOTION,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还请高手赐教一下.具体配置
主CPU:Q02HCPU
M-CPU:Q172CPUN
输入:QX40
SV驱动:MR-J2S-10B
我在设置的时候将程序写如到Q02HCPU里面以后,不能够进行走动,监视画面没有输入,但是没有报警.强制内部的一些开关可以进行JOG.不知道有哪位高手帮我解决下,另外不知道哪位仁兄有MOTION方面的资料能够提供一下,在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基本设置没有完成.

网友B:
可以先看驱动器后面的状态显示,选择在P下。看有没有接收到脉冲信号。如果没有脉冲输入变化就是PLC设置、程序或接线问题,如果脉冲有输出,检查一下伺服ON和限位等信号是否接好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