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J2CPU怎么和GX连接啊?

楼主(2008-11-06):
我的GX和FX的PLC连接没问题,但是和A0J2CPU却连接不了,请各位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要用MEDOC软件,看看附图

楼主:
谢谢版主,哪线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B:
1楼的楼主说的对,要用DOS版的MEDOC软件,我们公司有5台也是A0J2CPU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