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控指令在GX Developer软件中和在swopc-FXGP/WIN-C软件中梯形图是怎样画的

楼主(2008-11-06):
请教主控指令在GX Developer软件中和在swopc-FXGP/WIN-C软件中梯形图是怎样画的,而不至于软件报错和无法转换,能提供图示和手册更好。

网友A:
你都试一试,慢慢体会就有很多收获的

网友B(2009-01-20):
最好的办法是:你切换到语句表编程界面,用语句表写好后直接转到梯形图显示界面,然后可以看出来主控命令梯形图的画法了,不过在GX Developer中的话要转到显示界面才能完全看出来的,编写界面显示的不是很完整的.多练习吧!以后不会用梯形图写的指令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学习.

网友C:
多学多练习

网友D:
一起努力吧 伙伴们!

网友E:
竖着的点是不显示的 不用老想着那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