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请问大侠们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SW80指的是什么?在哪本书里能找的?谢谢

楼主:
指令看不清楚,是 BMOV  SW80 K4M700 K2

网友A:
如果是BMOV  SW80 K4M700 K2  意思就是传送特殊连接继电器sw80 开始 到 k4m700 =m700-m715 传送位数k2=2个16位  结果就是从sw80开始到sw112的开和关也就是0.1数据映射到m700开始到m732上面。本人表达能力不行请多包涵!
  • 下载积分:+2(后台禁止) 热心助人! 好人啊!!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请问是Q,3U系列产品才有的吗

网友C:
    新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BMOV  SW80 K4M700 K2  意思就是传送特殊连接继电器sw80 开始 到 k4m700 =m700-m715 传送位数k2=2个16位  结果就是从sw80开始到sw112的开和关也就是0.1数据映射到m700开始到m732上面。本人表达能力不行请多包涵!

    有一些疑问,我认为应该是 传送特殊连接继电器sw80 开始 到 k4m700 =m700-m715 传送位数k2=2个16位 结果就是从sw80开始到sw81的开和关也就是0.1数据映射到m700开始到m731上面。

    请高手指正。。。
  • 下载积分:+1(m2006410) 这才是正确答案

网友D:
    SW80==>K4M700 ;   SW81==>K4M716

    SW是特殊通讯寄存器,看Q系列手册有介绍。

网友E(2008-12-19):
    SW怎么也是个字,要16位嘛

网友F:
    5楼正确。不清楚的可以写程式模拟一下。很清楚的。

网友G:
    这个我也有点知道,楼上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