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FX程序例

楼主(2008-11-06):
我的台达触摸屏不能对PLC进行控制,不知是设置不对,还是其他原因。能检出PLC已连接。

网友A:
请楼主说的详细点,是字地址不正常还是位地址不正常,你讲的有点冷统奥。

楼主:
晕鸟了,我说不清楚,搞个基本的一按钮控制,FX的一个点程序给我就行了。台达触摸屏的哦!先谢谢了!

楼主:
PLC通信还是有点问题.已查出来了!

网友B(2008-12-08):
可以多用用串口调试软件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