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定位圆盘位置?

楼主(2008-11-06):
请教各位:
公司现做一圆盘,圆盘由电机通过变速箱带动而转动,圆盘每旋转一周都必须停留在同一位置,由于变速箱间隙较大,我担心如果用伺服或步进电机控制,可能由于机械精度不够而影响圆盘在每次旋转过程中不能停留在同一位置,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精确定位圆盘的位置?
一笑而过

网友A:
用360度的编码器和圆盘同轴就可已了

楼主:
请问sonhh:
如果用编码器与圆盘同轴,是否用交流电机加变频器控制就可以了?编码器用绝对式还是增量式?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B:
编码器与圆盘同轴,用交流电机加变频器控制,编码器用增量式,在低速的情况下,提前减速,到位后刹车定位,可以实现。

网友C:
如果要求定位很準確可以考慮機械定位,即圓盤轉一圈後,用氣缸帶動頭部是V字型滑塊插入圓盤上也要有V字型的槽中,同時圓盤轉一圈後伺服也要釋放,以保證V字型滑塊插入V字型的槽中時圓盤能自由轉動.

网友D:
同意4楼的方法,我们厂有个油压机是用的这种定位方法。精度高,又简单,成本又低。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公司现用一台旧伺服控制,然后也如4楼朋友所述作了机械定位,但我担心气缸会不会被撞弯,如何避免气缸不会被撞?另外我还想请教用伺服控制如何找定位原点?
一笑而过

网友E:
如果你说间隙比较大 那光电气是很难做到精确定角度的 伺服还好,编码器加变频器就难做了 要配合机械才能做好

网友F:
顶四楼,我们做过一个直径为1.7M的圆盘,客户是上海福特汽用的,定位很好,但它是三等分的,也是伺服加PLC加气缸辅助性定位,传动皮带是钢丝式的同步带........

网友G:
你那圆盘每次的转角是不是一个固定值?
如果是,可以不要用伺服加变速,建议用油压分度盘
可以精确定位,通过控制液压油的流量即可控制转速
成本比伺服加变速低很多,编写程序比伺服简单很多
唯一的缺点是,每次转的角度是固定死的。
比如说,你需要8次转一圈,那么厂家做的时候就做成45°,精度很高

网友H:
同意4楼的方法。这种方法精度高,又简单,成本又低。
zhou-jinsou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转盘每次旋转360度后停留在同一位置,然后执行其它的动作,现在有一问题是该如何寻原点?
一笑而过

网友I:
兄弟你好,我以前一个转盘定位的工程,每次转1/4,直线距离35CM,然后停下定位,精度0。5MM,最初使用变频器加光纤传感器检测1/4标准点。每次都有惯性,停顿后有2-3MM的差距,再后来使用刹车盘,每当传感器检测到时就刹车,效果明显好,但机械容易磨损损,再后来改为伺服加变速箱来控制,精度高,无惯性。齿轮箱可以根据你的力矩,转速和精度来选择型号和品牌!
您好!我现在是在圆盘上实行X-Y轴点胶,不知能否借鉴一下兄弟的方案,我的邮箱是:yangsanbao111@21cn.com

楼主:
楼上的兄弟您好!我现在是在圆盘上实行X-Y轴点胶,不知能否借鉴一下兄弟的方案,我的邮箱是:
yangsanbao111@21cn.com
可以一起讨论。
一笑而过

网友J:
请问;如果用双V字形机械定位那么用变频器加交流电机那不就可以了,只要保证V字形在插入的时候电机把圆盘已经送到位而且处于可转动的状态就可以,
还请指教!!!

楼主:
如果定位准确,用V字形机械来完成机械准定位,如果伺服定位偏差比较大,那V字形能定位吗?(V字形能插入吗?)
一笑而过

网友I:
我在这边发过程序,主题名叫“完整点胶机资料”你也是做点胶机啊?呵呵,,有空QQ交流5347636

网友I:
你讲的用V字形滑块,其实我们以前也用过,用的是一个漏斗形状的双洞,然后再用两个锥形的钢柱由气缸推动插入,定位准确度非常高,但是时间长一点就会出现偏移,主要是由于惯性不能切除的原因,冲击性非常大,以前把40MM的轴都拉断过三四次,我做过几次这样的机器,机械和电气控制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网友K:
同意四楼的意见,关于防止气缸撞坏的问题,可以通过机械和电器的办法解决,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考虑采用分割器,在多工位的压铸机上实际应用过,就是采用编码器+变频器+分割器+气缸定位

网友L(2009-02-23):
在间隙方面可以使用消隙齿轮,如果是单向的很好做,两片相同的齿轮装罩一起一片做驱动的令一片做消隙的,两次论用弹簧做预紧。

网友L:
这台电脑上没有CAD就和看吧

网友M:
可以用分割器加变频就可以了,

网友N:
学习了,我们也有一类设备是用伺服电机+V带带动加分割器分割器分割成两轴,一轴直接连圆盘转动90度,一轴转动360度有其他具体的作用,也与编码器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