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6):
目前欧姆龙公司推出了CJ2H系列PLC,其基本指令运行速度为0.016us,程序容量400K步,资料容量832K,且直接支持了以太网的通信。

当你的CX-P软件版本为:8.0.1.5版本,CX Server版本为4.0时,那么你可以在CX-Programmer软件中选择CJ2H型号的PLC。

如果你的CX-Programmer软件不能选择CJ2H,那么请审视一下版本是否符合~~

以上~~
  • 下载积分:+2(yjp-gyl) 支持原创!

网友A:
    对于楼主这方面的信息,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支持楼主对网站的贡献,

    但因为单纯用CX-P,就选择安装CX-ONE里的软件,感觉体积不如单纯的安装版CX-P小很多。

网友B:
    看看有啥进步?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楼主这方面的信息,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支持楼主对网站的贡献,

    但因为单纯用CX-P,就选择安装CX-ONE里的软件,感觉体积不如单纯的安装版CX-P小很多。

    你可以在安装CX-ONE里的软件时,选择自定意安装,然后只安装CX-P软件包,和单纯的安装版的CX-P的体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安装CX-ONE里的软件时,选择自定意安装,然后只安装CX-P软件包,和单纯的安装版的CX-P的体积一样

    呵呵。。我试验过,软件的体积根本不一样的,要到好多倍,而且CX-ONE里面的CX-Server和仿真只能安装在C盘里面,我自定义安装的CX-P5.0的加上仿真才45.4MB大。而CX-ONE里面的选择安装后CX-P有146MB大,当然,CX-ONE里面的CX-P的版本要高很多。这点我也承认,但感觉够用就行。。。我喜欢能自定义安装位置的软件。C盘里面一般除非必要,不往里面安装东西的。

网友D:
    那是因为CX-ONE里面的CX-P的版本要高很多,而CX-P5.0很多很多东西没有的,最主要的就是FB功能块功能,所以CX-P6.1虽然有单独安装版,但是还是要比CX-P5.0大很多,更不用说从7.2开始支持SFC和直接ST编程等,另外多填了很多PLC,也会加大CX-Sever的体积,不同的PLC需要不同的编译器,等等。。。。。。。。。。。。

网友D:
    另外,现在硬盘很大了,320G也只要300多块吧,足够你安装的了,即使为了保持C盘(系统盘)比较瘦身,软件可以装D盘,只会在装必要的驱动和注册文件才会加载到C盘中。
    4楼的也太。。。。。。。。。居然连OMRON性价比蛮不错的高性能cp1h都不用???????
    。。。。。。。。。。。。。。

网友A:
    呵呵呵。。请问楼上的,笔记本目前有几个是用的320G的?高版本的确实功能有增加了很多,这个我承认的。我平常用的C200HE-CPU42,CQM1H-CPU51,CPU21,CJ1M--CPU11,12,13的多,因为5.0的都支持,,呵呵呵,,所以就没换。。。。
    我的是2004年底买的,当时是40G的都已经大做宣传了,现在我自己换成了60G的了,同时安装了SIEMENS的STEP7-5.4和PLCSIM5.4还有伺服软件SimoComU和STEP 7-MicroWIN V4.0。
    OMRON的CX-P5.0和对应的仿真软件。
    还有三菱的GX-8.52E,7.22版的仿真,2.79H的触摸屏软件和仿真。SWOD5-FXVPS-E软件,
    Pro-face的界面软件,伦茨【LENZE】的GDC_Easy软件,海泰克的Hitech_ADP 6.2.1软件。FUJI的UG00S-CWV4界面软件等。。。还有OFFICE软件,豪杰解霸9.4等别的软件。

网友E:
    据说CJ2系列PLC需要用CX_ONE3.0软件才可以编程,不知道哪里能下载这个软件啊

网友F(2010-07-15):
    我装的额CX-ONE 3.0怎么没有CJ2H哦,要多少版本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