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如何在一个窗口里面创建多个程序?

楼主(2008-11-06):
对不起,也许我问这个问题,在一些高手看来是很傻的。
不过我还从来没有在一个GX-DEVELOP画面中创建多个程序。
现在我的窗口只有一个MAIN,也只能是一个MAIN程序,我想创建
别的就是不行,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也许我这样说的不是很清楚,那请看下面的图片。

网友A:
三菱软件跟西门子S7-200软件不一样的,不能多建程序项。

网友B:
需要使用Q系列这样做哦~~

网友C:
Q02以上可以
A3A,A3U,A4U也可以.
可以创建程序的数量根据CPU型号

网友D:
Q系列的是可以的

楼主:
哦,原来如此啊。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E:
原来如此!嘿嘿

网友F: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