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版主及站长

楼主(2008-11-07):
请教一下版主及站长:我从下载案例中的图片如何加到自己图库中?另外我若自己做图片的话,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只能画简单的,在photoshop中能画复杂的,可又必须导入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那样有些图片失真,请问如何才能保证我所画的图不失真,或者采用别的什么方法? 谢谢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下

网友A:
期盼高手

网友B:
不要用位图,用向量图可以不失真,用EB500自带的画图功能可以画的,但是这个画图功能很笨拙,很不好使用,画一个稍微复杂点的向量图要大半天时间有时一天时间,而且有时还可能出现画不对称的情况。用别的软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画,我们期盼高人告诉我们用什么软件可以画向量图,注意这里的向量图不是指的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