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7):
近日看到一糖果包装设备,一台电位计调速变频电机带动送料机构,通过相连的编码器出信号给plc,由plc处理后发送脉冲给伺服控制糖纸封包同步,
伺服电机跟从变频电机转速变化,想问各位大哥plc内部程序的思路(plc用晶体管输出型)

网友A:
怎么没人回复,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老兄,你这个外部肯定还有有个信号跟踪吧,没跟踪何来同步或,光是一个编码器也最多只能是速度上可以匹配和大概位置的定位,

网友C:
位置也可以用编码器给出的
ygwpxq

网友D:
编码器是外部计量信号,就像橡胶的廉子布裁纱机一样,采用比较指令,控制同步!

网友E(2008-12-07):
用一个传感器给出伺服的动作信号
PLC可用FX1S,用DVRI相对位置指令

网友B:
你们可能没有作过这种东东,要知道你编码器最多只能是作为速度上的匹配和同步但是它要输送糠纸进行同步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没有外部传感器信号糖纸能和它同得了步,不可能这个就涉及到了跟踪问题,比如光标或者其它,如果仅仅是齿轮或同步带传动这种直接编码器位置跟踪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要作其它方面的同步就不是简单的位置速度同步问题了!或者说编码器是一个脉 冲发生器,跟 定长没有实质区别,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这个外部肯定还有有个信号跟踪吧,没跟踪何来同步或,光是一个编码器也最多只能是速度上可以匹配和大概位置的定位,

确实还有一个色标跟踪电眼。检测糖纸的色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是外部计量信号,就像橡胶的廉子布裁纱机一样,采用比较指令,控制同步!

网友G:
我们做贴标设备的是用触摸屏来调节参数的,用同步觉得可能性不大,要作成定型那样以后修改调试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