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变频器带380V电机

楼主(2008-11-07):
最近在工作中遇见日立 L200的变频器输入为单相AC220V却带AC380V的电机.为此我至今不明白这是何原理.现庆给位大仙指点下.

网友A:
把电机接成三角形不就行了,接成星形也可以呀,只不过输出功率要小很多。

网友B:
有这种功能的变频器很多的,例如台安的,三菱的,等,但所带的电机都是到2.2KW小功率的。没有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C:
380V的电机接380V电压是满载,如果接在220V上,就不是满载了,那电机的电磁力矩要下降很多,只要负荷不超载,是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D:
晕 我就用了很多这种得 挺好用

网友E:
小功率的变频器,有输入220V,输出380V的,你根本没了解变频器的原理.皮毛都没有.这个不懂的不奇怪.交交变频,交直交变频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F:
支持5楼说法,最起码说的是个高电气的说的话呀。是个行家

网友G:
变频器一般都能够进行V-F调节,单相220V的交流变频器可以输出三相电压,但不会是三相380V的,带三相380V电机是没问题的,只要在变频器的功率许可下,电机转速肯定是可以上得来的,所以这并不奇怪。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H:
五楼说的是移相吗?

网友I:
三菱说明书里的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网友J:
弟兄们,这种是交-直-交的,原理:交流-整流-RGBT逆变-交流

网友K:
支持7楼说法

网友L:
电机接成三角形。

网友M:
为何大家对此感到奇怪?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吗。变频器有3相380输入规格的,也有单相220输入规格的。

网友N:
5楼说的不对,7楼说的有点道理.把电机接成三角形就是满载了,接成星形不太好,不但输出功率要小,电机也容易发热。电机功率不宜超过2.2KW.

网友O:
很正常,改接三角形最好.参数也可调整UF.

网友P:
这种我用过,单相输入,三相输出频率为50HZ时,对应电压在330V左右,没问题的。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Q:
好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R:
楼主还是看看变频器的书吧!什么三角形,什么Y形呀,在变频器里根不有用的,只的整流电路是三相还是单相而已!

网友S:
交-直-交,先整流,后逆变

网友T:
一般电机有Y和三角形嘛 三相380V就接Y形 三相联系220V就接三角形啦 220V的输入只有三相220V的输出.没见过有380V输出的

网友U:
有单进三出,你要学习一下变频器原理先,

网友V:
单相220V的变频带额定电压175V的同步电机最好不过了.经济实用.

网友W:
把原星形改成三角形的就可以了,什么都不会变的

网友X:
根据楼主的阐述,采用单相220V电源经整流后的电压最多为311V,三相输出后的最大线电压也不会超过311V,除非变频器自带升压功能,否则电机得不到额定的380V,此种情况,如果电机负载很轻,可正常工作,否则电机将发热严重,另一种情况就是电机的绕组由星形接三角形,额定电压由380V改成了220V,所以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Y:
31楼正解,例如100伏三相交流电变直流电是多少伏?

网友Z:
电机改成3相220V ,或角接(不改原线圈)。我用过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没有高于输入电压的。如三菱,富士、欧母龙、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电机改成3相220V ,或角接(不改原线圈)。我用过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没有高于输入电压的。如三菱,富士、欧母龙、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

   既然是输出3相220V ,电机还要角接!!你确定吗

网友V:
必须接成角型,我们用的太多了,不改角型输出转矩不够.好好学一下电机学,学一下V-F知识.不要再提这低等问题.

网友AB:
单相变频器,三相变频器指的是输入电源不同,输出都是三相.

网友AC:
单相变频器,三相变频器指的是输入电源不同,输出都是三相.

什么电机接成星形三角形!根本不搭界。

好好看看基本知识吧 楼主不清楚到没有啥 可笑可悲的是乱回答,误导视听

网友R:
在我们国家4KW以下的电机都是Y接法,4KW以上的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AD:
这么多人说5楼的有道理,哈哈,220V进去能380V出来,有这变频,吗?如果有多少钱我都买

网友V:
laosong53 你是不是见都没见过单相变频器,我告诉你:单相220输入变频输出三相220V,直接用小功率Y系列380V电机不行!!!!!!!!!!!!!!!!!!!电机输出力矩不够!!!!!!!!!!!!!!!!!!必须用有两种接法Y型;角型接线盒的电机!!!!!!!!!!!我们用过太多了!!!!!!!!!!!!!!!!!单相变频器都是小功率的!!!!!!!你的好好学学电机学!!!!!!Y型接法两组线圈380V是相电压实际每组线圈得到220V,正规厂生产4KW以下Y电机都有6个接线柱,用连接片改接法.380V不用改.我们实际应用于FA-601JB变频气流纺机上.给棉电机0.75KW引纱电机2.2KW.变频单相台安牌N2系列220V输入!!!___

网友AE:
挺热闹,似乎听谁都有理,是非还要自己甄别.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C:
谁让你接三相220v的电动机了

网友AF:
这很正常,有输入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也有;输入输出380V 的,这只是变频器的事
你不必理会,看好说明说接就一样了,效果差不多的!

网友AE:
星改角应该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V:
laosong53 是个电盲,380V的Y系列电机(4KW)以下角接就是220V输入.电机的输出功率和380V时一样!另外---45楼的说法不对!!!220V单相入只能输出最高三相220V,只所以要用单相输入变频是为了降低成本,一般同功率的单相220V变频是三相380V变频的6.7折.电机还是用380Y系列电机.改一下接法效果和380V级一样.--------------另外220V单相变频没有大于4KW的.

网友AG:
三菱的E520S变频器的是单相220V入,三相220V出。

网友AH(2008-12-08):
为了了下载学习赚积分回!

网友AI:
五楼七楼九楼都有理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I:
我现在用台达的变频器就是这样 但只是1.5kw的电机

网友V:
魅力宝宝 ;如果你用的是单相220V入的变频,电机是能运转,如不改成三角型接法,电机输出转矩肯定不足.

网友AJ:
现在变频器有输入单相输出三相功能,不过都是小功率的,电机三相接线可改,可不改

网友AK:
对于这个可能是对电机的星三角接法不是很了解,电机铭牌上标明了星型是380V/三角型是220V。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AK:
其实变频器输出的也是三相220V电压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AL:
很常見啦.特別是台資廠裡.大多數都是這樣的.

网友V:
55.56.57楼说的很对.李磊不对.不是可改可不改.这是最起码的初中物理书里的知识.---------除非你的电机是空载或轻载.

网友AM:
把电机接成三角形不就行了,接

网友AN(2009-03-06):
这种便谊!好用!

网友AO: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AP:
用过很多,必须将电机改成三角接法,要不然没有力。

网友AQ:
到底谁说的对你

网友AR:
引用 网友P:
这种我用过,单相输入,三相输出频率为50HZ时,对应电压在330V左右,没问题的。
不会吧!220V单相输入,三相能能输出380V????????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AS:
变频器这玩意不管220还是380全部给你正成直流,管你2还是3,包括伺服控制器,3相220如我只接交流AC220一火一零照样正常.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T:
很热闹,但头快乱了

网友AU:
二楼的朋友说的最好,220V输入的,输出最高也只有220*1.414V

网友AV:
单相220V进去,出来的是三相220V变频器部分,电动机是相电压是220V,要是线电压是380V的话,就接成星型,线电压是220V的时候接成角型,以上接法都能保证电机的相电压是220V.

网友AW:
兄弟你真是小见多怪呀

网友AX:
支持1楼与9楼的说法,本人试过的却是这样接发,之前结成Y型已经报销了一个三菱变频器

网友AY:
1,空载可以的,只要你带了负载就不行了,不信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2,星形接三角形,额定电压由380V改成了220V,所以就可以正常工作。
3,只有2.2KW一下的变频器才有2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