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怎么用不了?

楼主(2008-11-07):
我用的是这个网站下载的2.33版的触摸屏编程软件和触摸屏仿真软件编写了一个星三角形降压启动界面,同时用GX的plc软件编写和他相对应的梯形图,打开plc仿真可以正常仿真运行,可用触摸屏软件来仿真是出现“该版本的GX simulater 无法运行。”都是2.33版本的,为何无法仿真,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你的GX的仿真软件是中文版的6.0版的吗?是否是版本或者语言的问题。因为我就用着,都可以正常运行啊。
下载积分:+2(wanchen) 热心助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因为我的GX仿真软件是英文的,所以不能使用,改成中文就好了。如果要用英文的,则plc和GOT的编程和仿真软件都是英文的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论坛中有语言版本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又学到一点知识

网友B:
我也刚模拟成功,从本站下载的 软件。要先打开编程软件,并且模拟运行,再打开触摸屏模拟软件,这点知识从上海三菱学到 的,用 料 3天时间,好 高兴。

网友A:
楼上的,其实如果软件安装正确的话,直接启动GT Simulator2就可以了。GT Simulator2软件自己会调用并启动PLC仿真的。你只要在GT Simulator2设置选择好要打开的GOT界面程序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2008-12-27):
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哪里能找到?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D:
我也想要

网友E:


网友F:
如果一直使用GT仿真.作为上位机客户端.会不会有问题.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