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伺服脉冲问题

楼主(2008-11-07):
如何计算和取得脉冲数和实际距离的关系,如何得知1毫米对应多少个脉冲?位置控制,要求不是太精确,说明书上的看的头都大了,那位大哥给小弟通俗的讲解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如何计算和取得脉冲数和实际距离的关系,要看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了,用分倍比来设定就可以了,不知你用在什么机器上。我也不好说。我对松下的用得很多。A4的

网友B:
这个问题“通俗“不了 如果你用的三菱PLC 请你好好看看“FX2N-10GM和20GM硬件、编程手册” 4-8 TO 4-12

网友C:
把硬件的参数都找到,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D:
如何得知1毫米对应多少个脉冲?一定要根据实际进行换算,就像4楼所讲,我看你对具体工况的换算不是很熟悉,这个不难,多学多问你就有学问了。

网友E:
这不仅与伺服电机有关,还合丝杠的镙距有关,先算出1mm丝杠转过的角度,最后就可以算出脉冲了

网友F:
这样计算:你想8000个脉冲就转一转的话就就8000*4/编码器的脉冲数,就是电子齿数比,8000/马达一转行走多少mm就是1mm需要多少个脉冲了!

网友G:
谢谢,楼上的的解释.学习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算这个一定要数学学到家才行。

网友H:
我同样受教 谢大家

网友I:
去论坛下个伺服的视频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J:
如果机械方面的参数不知道怎么办?可不可比如说先输入10000个脉冲然后用尺量一下看看机械部件能走多少,然后算出1个脉冲的长度,这样行吗?是不是精度不够

网友K:
同意4号说的

网友L:
首先要看一个脉冲的伺服电机的行走距离

网友M(2009-02-17):
2楼说的好

网友N:
以上乱七八糟的说法会令你更头大!还是看书吧,看伺服电机的说明书,一遍不行看两遍,两遍不行再三遍.............直到烂记于心为止,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一知半解!

网友O:
嘿嘿,也想知道。

网友P:
这个问题还是让我来回答吧,最近一直在做伺服系统。
首先PLC输出脉冲给伺服器,伺服器再控制马达的转动,第一步要搞清楚马达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这个自己设置,这只需要设置伺服器的齿数比,公式尽在使用手册中。
齿数比设置完成后,就可以设置转数了,看看是否用到减速箱之类的,有就要乘上减速比,如果没有就可以直接计算了,多少个脉冲转一圈,转一圈走多少距离。别说不需要很高精度这样的话,听着就来火,用上伺服就要自信的告诉用户,我系统的精度是0.000000001个丝,不算入机械本事的误差。
再来就看到许多人会提倡用什么控制器,而我就直接用PLC来控制,输出脉冲,有节省的资源为何不用呢?就贪图编程方便增加用户的成本。
以人为本,实时为客户考虑,有工程记得照我。

网友Q:
简单方法:先设定伺服驱动器多少脉冲电机转一转,电机一转走多少距离,对比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