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个问题,大家有时间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11-07):
我们这里有上台莫屏是维纶的,上写了密码的,我想把它解掉,
但是解密软件要用.COM 口.还有就是要用9空的插头
我有一条232 串口不知道行,,我的232是9针的插头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两个9空的插头接在中行不,
接法是 1接1 2接2.........9接9 ,
不知行?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解密无用,维纶的反编译功能有问提。不能用

网友B:
可能不行,但不妨试试看

网友C:
不行
解码无用

网友D:
可一解你要买一条下载线或自制一条

网友E:
可以学习当中

网友F:
买一条线吧 或指一下这线的图再自己焊一根也可以 不过威仑的好象上传后要反编译 上传的是 *.EOB 文件 可以下载到别的触摸屏的

楼主:
是不是USB 的
线啊

楼主:
关建是用什么解密软件了

网友G:
一般有触摸屏编程不是很难!自己编,不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