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FX系列PLC真还是水?

楼主(2008-11-07):
今天又用了个FX-3U得PLC 数据寄存器D246 和维纶触摸屏D246 就是通讯不了 触摸屏上不管改什么数字 PLC中的D246都为0 把两个都改为其他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了 这种问题都遇到很多次了 是不是我买的都是水货?
有时候计数器也是这样 真郁闷 有谁可以点拨下吗?
愤怒啊

网友A:
可能和程序有关,同一条件下附了两次值,或者是一直在复位.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别的地方用到了 我也碰到过 好象有一些地址是不好用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