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S继电器如何输入?

楼主(2008-11-07):
请教大家,我刚学PLC在书上看到顺序控制,I学习了一下,但用编程软件编程,确不知如使用,输入SET指令出现的是一个常开触点跟书上画的中空符号不一样(刚学不知如何表述)。请问高手用S继电器时指令如何输入?

网友A:
看看“资料互助”中的“PLC顺控指令SFC的编程方法(2章合成1个附件)”

网友B:
呵呵,不一样吧!
你用指令表编好后转换成梯形图就明白了!

楼主:
谢了,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