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里左下角的P,T,A 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11-07):
请问在威纶屏里的左下角通常会有三个小圆圈,小圆圈里分别写上字母P,T,A,请问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每当触控屏里的任何部位,它都都会有所反应,触控按键呈绿色,触控别的地方呈红色,请问这些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有什么作用?

楼主:
有谁能给个解释?

楼主: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没人愿意回答啊

网友A:
很有道理

网友B(2008-12-09):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C:
期待 学习
台湾永宏plc

网友D:
总是在用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的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E:
不知道 帮顶下

网友F:
T:触控区域是否有效;
P:CPU使用率;
A:报警信息数量

网友G(2009-04-16):
不知道怎么用的

网友H:
也不知道,期待高手给予回答!

网友I:
这个在软件里面可以设置的在编辑系统参数里面.一般 .任务按钮选择关闭

网友J:
不知道啊期待答案

网友K(2009-05-23):
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L:
那个应该是在人机属性任务栏设置的吧,只是显示作用,说明书有。
QQ3050854928

网友M:
一个是通讯指示灯,一个是运行指示灯,另一个是故障指示灯吧!

网友N(2009-06-30):
这么简单啊
,那是任务栏啊,
可以在系统设置里边把那个对勾打掉
就去掉了,
我来支持维纶一把吧
一无所有

网友O:
跟eView一样:T表示触控指示灯,P表示CPU指示灯,A表示报警指示灯。
T:当屏幕被触控时,触控指示灯会改变颜色;
P:CPU指示灯用来显示CPU资源使用百分比;
A:报警指示灯用来显示当前报警数与报警信息里所登录的总报警数的比例关系。

网友P(2009-10-21):
总是在用, 不知道什么.

网友Q:
我也知道,我是剛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M:
一个是通讯指示灯,一个是运行指示灯,另一个是故障指示灯吧!

网友S:
11楼和26楼给出了答案,学习了

网友T: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