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继电器控制两个状态?

楼主(2008-11-07):
请教:
一个开关,一个继电器。开关点一下,一个状态。再点一下又另一个状态。怎么实现啊!小弟讨教了

网友A:
用自锁式按钮啊

网友B:
用三菱的ALTP指令。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单按钮启停”这几个关键字。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意思?是用一个硬件来搭这个回路,还是用PLC来编程序啊?》
要是硬件就一个继电器是控制不起来的,PLC编程的话就很简单了

网友D:
方法很多,现在和你说一个比较简单的,用置位和复位功能试试看。不行再用别的方法。

网友D:
也可以把一个数移位的方法进行,这个数要求是0和1相间的八位整数或是16位整数,如:10101010,或者是1010101010101010。试试看,行不!提醒一下移位指令要注意是左移还是右移,这可能与各商家的PLC的指令有关,你要查指令功能表。这个肯定行。

楼主:
小弟很感谢楼上几位大哥的支持。可是我遇到的是只用一个继电器(不用单片机,PLC)可以用到电子元件(比如三极管)。讨教了

网友E:
那就利用三极管的饱和与截止这两种状态来控制呀

网友F:
单键安纽 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G:
用CD4013或2个3极管做成单稳态触发电路

网友H:
用继电器和一个按扭,加一个电容可搞定

网友I:
间歇继电器就可以,什么也不用加

网友J:
呵呵!那不是传说中的双稳态继电器吗?

网友K:
你什么意思呀

网友L:
一個好像沒試過,用三個繼電器就可以
互相学习

楼主:
12楼的大哥能不能把结果讲清楚点,小弟们都学一下。

网友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