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日文版FX2N程序,可以用中文版从FX2N PLC读取吗?

楼主(2008-11-08):
日本人写的程序,用的日文版。
我没用日文版GX DEVELOPER软件,中文版可以正常读取PLC里原日文版输入的程序吗?
我之前的一个工程师用中文版读了一次,貌似有点问点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读出。【貌似有点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读出后,再次用读出的程序输入,怎么调试机器也不正常
小日本说程序少了一段,MD,不知道小日本搞什么鬼,呵呵
哪位有日文版的啊,谢谢了

网友B:
极有可能你没把所有参数读上来,使那些特殊功能模块参数漏设,工作当然不正常啦。

网友C:
期待最新进展

网友D(2008-12-13):
估计参数没有和程序同时下载下来

网友E:
估计没有读出全部

网友F:
程序,参数和软元件内存都要读出.
软元件内存不要忽视,有些程序要靠这里的数据才可以正确运行的.
注释读出来估计也看不懂.

网友G:
跟软件是否是日文关系不大吧

网友H:
注释读出来是乱码

网友I(2009-02-06):


网友J:
学习学习,应该与软件版本没关系

网友K:
学一下 没试过日文的 一直用中文或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