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EVIEW触摸屏系统年月日时间传到PLC的记存去

楼主(2008-11-08):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把EVIEW触摸屏系统年月日时间传到PLC的记存去

网友A:
选择“元件”菜单下的“数据传输”将RW60000到600006传送到PLC的寄存器中间去就OK了。一定要选择WORD属性才可以哟!

网友B(2009-02-13):
没错 是这样的 您要显示时间还是用PLC的时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