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疑问

楼主(2008-11-08):
MUL D10 K80 D20
DIV D20 D30 D40
MOV D40 D50
求助大家,第一行的乘法中D10乘以K80是生成D20还是D20 D21两个?第二行的要用DIV还是DDIV?第三行要用MOV还是DMOV呢?拜托大家了,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D10里的数据。假如相乘后超过了16位,用MUL就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就要用DMUL。
MUL 16位
DMUL 32位
其他一样。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但是我从手册上看到 MUL D0 D2 D4,它是这样解释的 D0 16位的,D2 16位的,D4就是32位的(D5,D4),按手册上说的凡是两个16位的,不管大小,哪怕1乘以1等于1也要放到(D5 D4)中去,如果楼上的意思D0=1000 D2=1000,得100000,D0乘以D2就要用DMUL,这显然和书上的不同吗,因为D0和D2都是16位的!!

网友B:
乘法的结果必定会要用两个

楼主:
哦,谢谢了,那第二行的除法运算D20就是(D20 D21)32位的,但是D30的是16位的,那么这个DIV前面要加D吗?还有就是除的结果D40是指(D40 D41 D42 D43)吗?还是只有(D40 D41)两个?还有第三行的MOV又是否要加D吗?

网友C:
如果结果大于32767要在前面加D,如果在32767范围内的就不加加D,32767是16位寄存器最大的值,什么时候用16位还是32位主要是看结果会不会大于这个值

楼主:
6楼的朋友,首先谢谢你,但是你讲的和指令手册上的不一样,MUL D0 D2 D4,D0=16位的,D2=16位的,D4=32位的,照你这么说,这个乘法不是要用DMUL了,可是书上偏偏只用MUL,我是这样理解的:只要乘数和被乘数是16位的,只要用MUL,不管你的结果是多大,只要乘数和被乘数是32位的,就要用DMUL,不管你的结果是多大,现在在这论坛里有好多说法,不知道要相信哪个人。

网友D:
你自己的看法正确

楼主:
那如果用传送指令MOV,D40如果是32位的,那么我们应该这样写程序,DMOV D40 D50,那么如果D40是64位的(D43 D42 D41 D40),那么我们的DMOV是不能用了?而要用成批传送指令BMOV D40 D50 K4,把(D43 D42 D41 D40)传送到(D50 D51 D52 D53)?不知这样对不对啊?

楼主:
没人帮我看看吗?

网友E:
最好用DDIV。

网友C:
真是晕倒,我的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乘法上32767是用16位寄存器还是32位的分界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地方
但是在除法上无论你是16位除法还是32位除法都是占用32位,第一个结果是商,第二个是余数.比如DIV D0 D10 D20来说,D20是商,D21是余数.DDIV d100 D110 D120,那么D120.D121是商,D122,D123是余数,当然如果出来的值少于32767的话你可以直接调用低位的D来作以后的运算,不必一定要用32位指令.总之还是那个原则,32767是16位和32位的分界点
目前来说PLC不支持64位

楼主:
明白,明白,

网友F:
书上是对的,在PLC的程序运算中,你事先并不知道运算结果,因此,两个16位相乘,不管结果是否超过16位,都必须按32位结果来做下一步处理,这样才保证以后处理不会错。知道了二个数相乘不超过16位,拿这种情况来讨论没有普遍意义。

楼主:
有意义的,我只是想知道两个数相乘结果不超过16位,那下一行是否可以用16位的指令比如MUL,DIV等,因为按照书上的讲的话,两个16位的相乘结果的32位,那下一行的乘法或除法肯定要用32位的,加D,那么到第三行了我还要用乘或除法,就不能执行下去了,因为64位的无法处理了。

网友G(2009-02-23):
你要看那个值是多少,如果超过32767那就是32位的数据了  就要用32位的指令  在16位指令前加D
32位的数据占用2个数据寄存器 ,也就还是D4  D5